主板点不亮,开机跳线有3.3V,但短接ATX电源可以开机,

楼主(2013-10-25):
主板点不亮,开机跳线有3.3V,但短接ATX电源可以开机跑码有显示,接开机跳线就是开不了,这是哪里出问题了,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清一下线路啊开机键到IO上的触发,上电请求。按开机键有无跳变。有可能开机键到IO有短线或元件虚焊。

网友:
电池先放电,单桥就加焊桥

网友B:
查开机电路啊

网友:
你看看开关排针的那一针是不是接地了,要是不接地也开不了机。

网友:
我修过一个这样的,把它该接地的那针直接飞线接到地线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清一下线路啊开机键到IO上的触发,上电请求。按开机键有无跳变。有可能开机键到IO有短线或元件虚焊。

谢谢指点

网友:
开机电路只查了一个开机针就来问了……

网友:
不用说肯定是开机键到I/O电路的问题

网友C:
查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开机电路啊

说的没错,此种情况应查开机电路(跑线)

网友:
像是IO坏了

网友D:
强行开机,先排查下有没有芯片发热

网友E:
你那是开机电路问题,你如果嫌麻烦那就直接换io,不行再焊南桥或者换南桥。

网友F:
测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开机脚是否有高低高跳变,,不行的话拆外设网卡声卡,

网友G:
按开机时序查,不过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开机时序查,不过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IO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开机脚是否有高低高跳变,,不行的话拆外设网卡声卡,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清一下线路啊开机键到IO上的触发,上电请求。按开机键有无跳变。有可能开机键到IO有短线或元件虚焊。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行开机,先排查下有没有芯片发热

没有,可能是IO坏了吧,我新手

网友F:
修好了没,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是开机电路问题,你如果嫌麻烦那就直接换io,不行再焊南桥或者换南桥。

谢谢指点,我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没,哪里的问题

我是学习的,没IO换,新手莫怪,希望大师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