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10 amd集显开机进系统到进度条后突然关机求解

楼主(2013-10-25):
戴尔m4010开机后进系统到进度条自动关机,再开机后屏幕不显示,cpu风扇在转。。。。

网友:
再开机不显示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是什么型号,通病桥吗?

网友:
也没说不显示时电流多少,影响着问题的多了

网友:
应该用恒电源看电流到哪里关机

网友:
先清出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