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V星7101的这个电路图我很困惑,下面上图

楼主(2013-10-25):
V星ms-7101主板关于i/o芯片的问题,第67个脚为psout,查过资料这个是用来拉低电压,第68个脚为psin与前置面板针脚pwr的负极想接没有电压,我的pwr负极针脚也不接地(这个我也比较奇怪),这两个脚短接却能开机,我很困惑,望大神指点,下面上图

网友:
自顶一个,,挺晕的

网友A:
看图纸应该是低高低开机吧。楼主看看开机的时候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这个是拉高电压触发,就是下降沿触发,够你迷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应该是低高低开机吧。楼主看看开机的时候是不是低电平

谢谢,我查查资料具体学习一下,唉,对这个板子特别困惑啊,我用的另一个板子是直接直流5v短接地线开机,这个真心不懂了

网友B:
为了毛主席不得不认真啊

网友:
笨,这个是高电平出发一看就知道,太简单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吧,短接PSW-   PWRBTN是+送给IO   然后IO出PWRBTN#是- 给南桥

网友:
看不懂。挺难的希望学习下

网友:
有些是低电平开机   有的是高电平开机

网友:
没错楼上几位说的都不错,是高.低.高触发的模式,

网友:
是,低高低,吧

网友:
这图纸你是哪弄的。靠谱吗。

网友(点评):
论坛的图纸都可靠呵呵

网友:
高电平出发,和别的不一样

网友:
上回我也见过是低高低的触发,但是忘记在哪个本本上面了一会我看看上个图给你们

网友C:
68脚通过10K电阻接地了。为低
当触发开关时,从电源开关+拉过去一个高电平,所以IO触发了,推测此为83627系列早期IO

你短接68 67可以触发也是很好理解的。
67本来为高,68本来为低(通过电阻接地)。短接它们2个脚后,67的高电平会被68脚拉下去。所以触发了~
因为开关的6脚为1K上拉,根据分压公式,短接6-8后,8脚还是会为高

南桥内部的上拉电阻肯定大于10K很多,所以短接67 68脚后,根据分压公式,67会被拉低

最后广告一下:欢迎报名迅维培训:QQ981775188 有事您Q我。

网友:
帮你顶一下 菜鸟正在学习中

网友:
先回复一下,在仔细看看

网友:
饼哥分析的太透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8脚通过10K电阻接地了。为低
当触发开关时,从电源开关+拉过去一个高电平,所以IO触发了,推测此为83627系 ...

谢谢饼哥,我通过资料再结合你说的已经完全理解了,对我这只菜鸟有很大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毛主席不得不认真啊

不是修电脑的,纯发烧而已

网友:
我也是菜鸟,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