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W1907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3-10-25):
今天收到一台惠普W1907显示器,插电不开机灯不亮,拆机测量12V和5V都有,按键上也有3.3V电压,按键都是好的,不用多想肯定主板坏,测量主板稳压电路3.3肯定有的,因为按键有3.3V电压了,测量1.8V电压偏低1.7,其实这个电压也算正常的,没有考虑这个电压问题,就用手摸大芯片,感觉温度慢慢上升,拔掉电在用表测量大芯片外围电容阻止28,不用考虑干掉大芯片,因为这款机器的大芯片坏得多,以前遇到过版号是490481300600R,正好我有这个芯片,就试着换换看吧,不换不知道一换吓一跳好了,阻止恢复正常,这里说一下,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换过芯片不行,今天运气好可以了,写出来大家参考参考,为什么以前换就不行,难道还有别的地方问题

网友:
哦,恭喜楼主啦、、、、、、

网友:
芯片是型号是什么啊,以后发件的时候,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