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时显时不显,有通病没?遇到两台了

楼主(2013-10-25):
华硕A40J机器,I3 英特尔独显HM55,时显时不显,不显时电流跳变两次停在1.4A左右,,原显卡重植了,不行,后来又换了显卡 ,还是不行,CPU和内存都换过,客户反映有时显,有时不显,没过一个月,现在 机器 又在这里了,郁闷 ,求修到过此类问题的支支招,还是此机有通病,我记得去年也遇到过此机器也是此故障,没修好过,也是折腾好久,现在 又要折腾了,没时间折腾啊,论坛搜了一下,没发现此类问题的,故发此帖,你们没遇到过此机的故障吗?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K42JR的板子。是不过显卡,最少显卡装不上驱动,重置后,可以使用。没用3天又不行了。。拆下做。就不亮了。外接灰屏。。内接不显。换了显卡还是老问题。。后来又发芯片做,OK亮了。。冷机又不行了。。。判定PCB损坏!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不行,在换一下南桥,还是不行刷下BIOS.也许有结果

网友:
你的电流跳变两次是如何跳变的?

网友:
我都是换主板的多

网友:
北桥应该也爱坏吧

网友:
时亮时不亮的是最头疼的。。 一般都搞不好

网友:
这个机子有通病,我也是这个情况,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不过我修好了,呵呵

网友(点评):
怎么修好的,分享一下吧,我这台还没好

网友:
是CPU哪儿的几个电感,把它换了就好了,

网友(点评):
cpu供电大电感吗?

网友:
如果很难修我建议直接换主板

网友:
这种软故障最不好修 时好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