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2寸显示器开机一亮就灭

楼主(2013-10-25):
今天遇到一台lg22寸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一亮点就灭,拆机接上备用的灯两组灯管,开机发现下组管正常点亮,而上组灯管只亮一点,心想直接把芯片去保护用一组灯管,后经发现,没这个,心片的去保护资料,无奈只好换通用高压板代换,故障排除,代换时把高压包和那个心片拆除了

网友:
忘记告诉大家哪个高压心片的型号了,是dt8211a

网友A:
这样也可以,短路就省了一个高压条了

网友:
还是不是怎么明白,学习了

网友:
那个灯管坏了。。。。。把接口短接!只要背光均匀.....运气好,能用过三个月!

网友B:
把不亮那根拔掉 然后 把那根灯光的反馈线跟好的短接 就OK用不着换高压板

网友:
把灯管拆下来接过一下就好的  不用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种去保护方法,直接将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灯管插座短接,就可以了

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短路就省了一个高压条了

怎么个短路法给小弟说一下好吗

网友:
你这说的是上灯管坏了还是高压坏了呀!灯管坏了重新换两根不就完了嘛.去保护用不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个短路法给小弟说一下好吗

短接? 直接粗线细线拨开  接一起  啊懂?

网友E:
不亮的那组高压包换了直接秒杀,80GL高压包常坏,有问题不能老想着去保护,去保护只能做为检测手段,用去保护做维修是坑爹的人才会做,害人害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亮的那组高压包换了直接秒杀,80GL高压包常坏,有问题不能老想着去保护,去保护只能做为检测手段,用去保 ...

很赞成,手头没高压包
,只能用一体板代换,顺便说一下这个心片9脚接地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不亮那根拔掉 然后 把那根灯光的反馈线跟好的短接 就OK用不着换高压板

师傅说的跟好的短接是说那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短路就省了一个高压条了

不会烧机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个短路法给小弟说一下好吗

是灯管一根出一根细 么?   我是新手请多多见谅!

网友:
学习中。。。。。向高手致敬

网友:
高压与低压短接就可以的

网友:
直接把不亮的那根灯管换掉不行吗,干嘛那么麻烦,请教中····

网友(2013-11-25):
高手们 请问是不是把高压板上接灯管的某个接口两点短接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