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池9600的显卡颜色不一

楼主(2013-10-25):
网池9600的显卡开机可以显示,就是颜色有蓝色的。图上出来DDR 667这几个字是白色的外其他的全是浅蓝色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先查一下三基色的75欧姆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三基色的75欧姆电阻是否正常!!!

正常啊,我高清口也是一样。2个口都试了,都是偏蓝啊。

网友(点评):
很明显掉了一个电阻啊,2个合起来是70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正常啊,我高清口也是一样。2个口都试了,都是偏蓝啊。

可是有一个量是142,其他2个电阻是70。那个142的电阻拆了量是正常的,换了个电阻量也是142.晕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有一个量是142,其他2个电阻是70。那个142的电阻拆了量是正常的,换了个电阻量也是142.晕死了

可能是与142并联的一样阻值的电阻掉了!有可能在gpu背面,跑线应该能找到!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请问两个接口VGA显示DIV不显示也是用类似的思路吗呵呵

网友C:
142阻值的那条线路有个电阻掉了,如果接口这里没掉就是核心背面,寻线吧

网友D:
查RGB相连的电阻。有一个不正常就会偏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2阻值的那条线路有个电阻掉了,如果接口这里没掉就是核心背面,寻线吧

整个板子找就是没找到相连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查RGB相连的电阻。有一个不正常就会偏色。

就一个电阻,换了好几回了。和他相关的器件也都换了,不管事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不是很显明,,两个接口全变色,就算是一个接口处掉件,坏也只是影响到一个,为啥2个都会,你们慢慢想吧,,最好有人说出一个理所然,猜是不会有结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电阻,换了好几回了。和他相关的器件也都换了,不管事

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换个思路吗?既然你找不到这个电阻(仔细查找一定能找到的),又知道正常的应该是75欧姆,把这个142的电阻换成75的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换个思路吗?既然你找不到这个电阻(仔细查找一定能找到的),又知道正常的应该是75欧姆 ...

换了还是142,拆下来就正常。

网友(点评):
什么拆下来就正常?拆掉这个142的电阻就正常了,不可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换个思路吗?既然你找不到这个电阻(仔细查找一定能找到的),又知道正常的应该是75欧姆 ...

和这路有关的元器件都查了没问题,最后干脆把这些电阻全换了还是无果啊。郁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和这路有关的元器件都查了没问题,最后干脆把这些电阻全换了还是无果啊。郁闷

正常情况下,三基色RGB的信号幅度是有严格的比例的,现在蓝色B成分过大所以导致底色偏蓝。照你的说法,明显B路上的阻值偏大,变成142欧姆了,R\G则是正常的75欧姆。为什么会变大?因为这个75欧姆的阻值应该是由两个140欧姆并联组成的。现在B路上少了一个,自然就变大成142左右的了。既然你找不到哪里掉了这个电阻,所以我建议你要么在这个142的电阻上并一个140的电阻,要么就把它换成75欧姆的试试。你要是还换一个140的上去当然啥用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情况下,三基色RGB的信号幅度是有严格的比例的,现在蓝色B成分过大所以导致底色偏蓝。照你的说法,明 ...

我手上还3张好的,都一一对照没发现有吊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还是142,拆下来就正常。

我是说拆下来测电阻

网友(点评):
电阻没坏,你拆下也好,不拆也好,怎么测量当然都是正常的。如果确实没有掉件,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这个电阻的阻值错了。不是140,应该是75.已经告诉你解决的办法了,实验一下就那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