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700掉电

楼主(2013-10-25):
客户送修东芝l700在隔壁一家看了说主板有问题,拿来用电池可以开机几秒掉电,拿掉电池用可调电源开机掉电跳两个红灯,要插拔电源第二次才可以开机问题一样,第三次没有掉电但是系统坏了,后面就一直插拔电源开机几秒掉电,这个问题应该不大,报价200同意修留下电脑走了,拆机观察主板CPU滤波电容还是东芝的老电容 大电容,问题应该是它了,先把它给换了,换好问题永久,就上迅维网搜索东芝l700掉电问题,发现遇到我一样的问题的人,还是不少的,有说是大电容,显卡,桥,电源芯片的,我也没有时间修它了,因为还用几台电脑要修,第二天客户来了,和她说还没有修好,再和她聊了聊电脑是怎么坏的,她说是两天前电脑系统坏 了,放了两天来重装系统就这样了,那这个问题就应该不是在主板上的,好的电脑放了两天就坏了一般就不是硬件问题,COMS电池用3.3v,再看看两个亮红灯的是什么灯,一个是电源灯,一个是电池灯,不会是和电源用关系,客户没有放充电器在这里,找来东芝的原装充电器开机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应该是东芝的这款电脑对适配器有好高的要求,我们平时用的25v,5A的可调电源不符合它的电源要求,所以会出现掉电问题,希望这个帖子可以帮助大家!

网友:
这款东芝L700的就是用原装适配器充电,有的时候都会充几秒钟就充不进去了,还要插拔适配器才可以继续充电!

网友:
这款机器听说是通病哦。问题还会出。应该不是适配器的问题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东芝居然对电源也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
这款笔记本也挑电源的吗?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是的,要求A数比较高,和W530一样的 要用原装充电器才能开机,否则掉电

网友:
楼主进系统更新下BIOS应该有奇效。
“电脑放了两天就坏了一般就不是硬件问题”这话不要误导。
听说过DELL挑电源(我还没实际遇到),东芝挑电源这个“经验”值得商榷。

网友:
现在新机 A数需求 很大  这也是个例子

网友:
感觉 客户还是会回来,,

网友:
是适配器问题吗,应该不是吧

网友:
A数要求高的话  可调电源的A数完全可以顶得住啊

网友:
可调电源5A够高了,应该不是A数不够,滤波要求较高倒是有可能

网友:
修好请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2016-09-07):
这不是那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确实是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