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3-10-26):
机器Hp
型号CQ40
故障上掉立刻掉电电流在0.3几瞬间掉了下去还有短路那种啪的声音
测量各个电感对地值都正常就是唯一不对的就是上Cpu供电就对地为0了。只要我把cpu供电电感翘起来,电流能升至1.1几但是不亮的因为Cpu供电都被干掉了。我测量cpu对地阻值为0电容有几个。我买了新的Cpu上去结果还是一样电流在0.3几就啪一下掉了我现在把Cpu供电管理芯片都换掉了还是一样的现在没有维修思路求大神们指教指教Amd Ati独显
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想知道如何测量这个瞬间掉电短路般的问题。

此供电有三组其他两组都正常,只要一上CPU就有一路短路。

补充内容 (2013-10-26 12:31):
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上新的CPU对地阻值为30欧左右,只要上CPU一触发就会掉电,CPU就烧掉了,我主要是想让大家告诉我不上CPU的情况下如何去测量这个坏点,我不想一烧在烧CPU芯片了

补充内容 (2013-10-27 15:47):
请问此款机器不上CPU电流会在0.7安吗?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识别CPU的VID不正常导致输出电压不正常!!查一下。。。。

网友:
一般CPU有几路供电,你看看是不是有一路在工作,其它都没工作。否则一上CPU

网友:
供电的mos管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后级短路,直接去了CPU
我都说了,上新的CPU不会短路,现在是一触发就烧CPU
你这不明显的灌水么h

网友:
断开电感,看看是前段还是后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大电容。

不是吧!只要我上CPU阻值才不正常了。

网友A:
一般都是大电容。

网友:
我购置了一个新的CPU但是我不敢上上去,因为开始我测量都正常了,把我的新CPU上上去电感阻值在30欧左右,但是一触发之后就变成了0欧了。
我现在想知道如何去测量这个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路正常 ,这个有点鬼异嘛,你是上cpu测呢还是没上cpu测呢?

按正常顺序,MOS管全换了,芯片换多几个, ...

没上CPU测量上下管子正常的,对地阻值接近无穷大,上CPU测量就是短路的 。0欧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短路再说

上CPU才短路

网友C:
排除短路再说

网友B:
一路正常 ,这个有点鬼异嘛,你是上cpu测呢还是没上cpu测呢?

按正常顺序,MOS管全换了,芯片换多几个,试下。

网友:
把滤波的电容一个个 拆开 看看    不行再把场管拆开

网友:
烧鸡 看看。。。CPU相关的全拆掉。。

网友:
CPU供电短路先把芯片场馆换掉,不行在把几个大电容取下来看看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个华硕的,上cpu待机正常,就是不能触发,一触发就短路。。。换cpu也这样。没图纸没点位,就没修了。。。楼主修好说一声啊!

网友:
把芯片,上下管先换掉啊,排除短路,修出cpu供电啊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CPU供电的mos管或者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都遇到这种问题后来好没

网友:
一般CPU有几路供电,你看看是不是有一路在工作,其它都没工作。否则一上CPU,电压 不会被拉得这么低。

网友:
电容
mos
仔细查查

网友:
把CPU供电管的下管拆了再量对地值,拆一个量一次,还有CPU供电的滤波的胆电容很容易出问题,可以考虑把电容翘起来量一下

网友:
反馈补偿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必须排除短路,再上CPU,要不上一个烧一个

网友:
短路的电容都排除了吗?mos管有没有不良的?G级对地阻值都正常吗?有示波器的先测一下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