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待机后不能唤醒

楼主(2013-10-26):
DELL N4050,使用一切正常,就是不能待机,一待机就无法唤醒,电流只有0.2几,已经排除系统、CPU、BIOS、内存、光驱、无线网卡、硬盘等问题,怀疑是南桥HM67出了问题,但是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该如何下手查?
cpu
芯片

网友:
看那些电压没起来

网友:
休眠键坏了吧

网友:
是什么系统 win7的话 要按下开关键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XP win7都一样,待机电流0.01,恢复待机时电流到0.2几,CPU供电肯定是没有出来,但是查不到原因

网友:
查EC的LID/EC#信号呀!看有没有高电平、看是不是休眠这边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唤醒时候查到哪些电压没有就查其条件,顺藤摸瓜

网友:
可以先加焊试下啊

网友:
我感觉还是别乱动桥。。你不让它休眠就得了 别搞的最后机子都不能用

网友:
以前也听客户反映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没有去深究。

网友:
路过此地 只为求学长知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个待机磁控管有问题

网友:
不是休眠管的问题,也不休眠电路问题,因为可以唤起但是醒不了,电流只有0.2几,电源指示灯由呼吸状态变为正常亮度,硬盘灯闪几下

网友A:
还是先查一下LID这个信号吧

网友:
坐等楼主出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