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在哪里能找到电路图纸上面缩写的对照表?

楼主(2013-10-26):
电路图
里面有好多各种缩写,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有这种对照表吗,或者是哪些英文单词的缩写,要不看图好费劲啊

网友:
没有这种对照表啊

网友:
在论坛里面搜啊

网友:
应该是叫各种信号定义吧。各个厂家出的板子信号定义不同的。找几个大类就行了。

网友:
百度文库都有的 各种笔记本信号 我都记不住几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