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G41 D3 自动休眠,无法唤醒。

楼主(2013-10-26):
大师们好?碰到一块七彩虹G41 D3主板,系统装好后,1个小时或者更短时间自动休眠,切无法唤醒,重启又能正常启动进系统病态依旧,先排除系统、内存、BIOS、电源、CPU、的毛病,各单元供电正常,现在无头绪不知从何处下手,请大师们指点迷津,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没碰到过,期待高手出现!我也有一片这款板子,过D4 D5后挡05,不亮机。。。什么问题,求解答!谢过!

网友:
换南桥 我有张休眠换不醒的换南桥好了

网友:
    楼主看到三楼四楼 的说法 我相信  现在很迷茫  !

网友:
是黑屏还是休眠?如果是黑屏,在黑的时候,不要关机,测一个哪个没有供电。

网友:
这个型号的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多

网友:
休眠后无法太高SLP3

网友:
IO 问题 查查看

网友(2013-11-27):
跟6楼所属的一样是想测一下供电吧,要不SB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