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CPU供电芯片51621求大神来

楼主(2013-10-26):
芯片的工作原理是怎样?

网友:
附上图纸,求围观,求关注

附 G460图纸

网友:
你想问什么咯?? 这是二相 CPU供电芯片,,和其它CPU供电芯片一样啊,要怎么样的原理?

有VID 组合,,有EN   有供电,。然后开始工作咯。

网友:
三楼正解   楼主的问题太含糊了

网友:
工作原理有PDF了吧,自己找一找吧,就是PWM芯片,输出个稳定的电流和电压么

网友A:
请问vid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问vid是什么??

vid怎么测量时测供电还是阻值  他们必须都一样吗?

网友:
VID一般不用测的,没见过坏的, 1 主供电 2 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怎么测量时测供电还是阻值  他们必须都一样吗?

这是确定cpu用什么电压的一组组合,,

他的芯片定义里硬性规定了的。

通过排列组合能得出好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怎么测量时测供电还是阻值  他们必须都一样吗?

可以滴,在摘掉cpu以后打对地阻止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上去cpu后,不同cpu要求的工作电压不一样,就会定义不同的针脚对地,通过这样的组合来告诉芯片输出不同的电压

网友B:
造成cpu电压不正确的原因是,cpu坏了,vid针脚脱焊短线(cpu坐子),供电芯片自身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造成cpu电压不正确的原因是,cpu坏了,vid针脚脱焊短线(cpu坐子),供电芯片自身故障

找你修过G460么

网友B:
什么意思?没有。我是卖凉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没有。我是卖凉皮的

哈哈,其实我也是,我是卖手表的。OMG

网友C:
我去年买了个表!!!!!

回答问题还出来事了,看来潜水还要继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买了个表!!!!!

路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