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优化电脑系统的BIOS?

楼主(2013-10-26):
  1、在Standard CMOS Setup里没有连接IDE设备的端口的TYPE和MODE设为None。

  2、将CPU Internal Cache、External Cache设为Enabled,打开CPU一二级缓存。

  3、将System Boot Up speed设为High。使系统引导速度为高速。

  4、将Boot Sequence设为C,A:。

  5、将Floopy Drive Seek At Boot设为Disable。使启动时不检测软驱。

  6、将Above 1MB Memory Test设为Disabled。启动时不检测1MB以上的内存。

  7、将Boot Up Floppy seek设为Disabled。这样做可以使启动时不对软驱进行寻道操作。

  8、将Video BIOS Shadow设为Enabled。使显卡上的BIOS映射到内存中,提高显示速度。

  9、将System BIOS Shadow设为Enabled。使系统BIOS映射内存中,改善性能。

  10、将Video BIOS Cacheable设为Enable。使显卡上的BIOS映射到高速缓存。

  11、将System BIOS Cacheable设为Enbaled。使主板的BIOS映射到高速缓存。

  12、将Cache Timing设为Fastset。

  13、将SDRAM CAS Latency Time设为3。设置SDRAM的延迟时间。如果你的内存质量不是很好,设成3会使死机情况大大减少。

  14、采用VIA Apollo Pro系列主板芯片的BIOS有一项“DRAM CLOCK”将其值改为HCLK+33,这样你的内存就会工作在系统外频+33的频率下了,如果你的CPU为Celeron,那系统的性能提高将是极为明显的,如果你的内存不争气,你可将“DRAM CLOCK”的值设为“HOST CLK(系统外频)或“HOST-33”。这是因为Apollo Pro系列芯片有独特的内存异步技术。

网友(2014-07-16):
不同主板BIOS设置会略有不同

网友(2015-12-17):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很有用收藏了

网友:
具体要看bios程序了  不过大体思路还是可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