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G硬盘,只有22G了!

楼主(2013-10-26):
客户拿来一问题台式机,拆开看了硬盘,seagate  160G 并口,成色上佳,可挂在另一台机器上,只能看到22G,里面内容刚好是系统盘的一些文件,都能正常打开,传输自如,通过一些软件扫描,检测也只看到22G,其他的盘符,内容什么都没有,求高手解答!谢过!

网友:
用MHDD HPA命令试试

网友A:
没重要数据的话用HDD Capacity Restore试下

HDD Capacity Restore.rar

网友:
先用DiskGenius 看下。。

网友B:
接上MHDD看看,是否亮HPA灯,初步估计是容量被截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上MHDD看看,是否亮HPA灯,初步估计是容量被截取了。

从PE工具进MHDD,可以吗? HPA灯是?请赐教!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重要数据的话用HDD Capacity Restore试下

我有这款软件,试过了! 不行。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A 有什么功能,如何操作!?

HPAs是容量截取的意思,就是容量被改动了。

网友:
直接把硬盘挂主盘,DOS下MHDD

网友:
可能是后面有问题,被上一个人HPA了吧。
160G正常149G,被品牌机HPA的话最多也就少10G。

网友:
联想或者海尔品牌机上的吧?先看看跳线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