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51用24740代换后,用电源可以开机,电池一起用 大电流。

楼主(2013-10-26):
BQ24751用24740代换后,用电源可以开机,电池一起用 大电流。

客户说不用电池了,现在拆掉充电上管大电流,拆掉充电电感还是大电流。

有没有达人给个办法。

网友:
我记得老师说可以把  充电电路跟放电电路的场馆改二极管  。  只记得是好像

网友:
我把pq11和pl5都摘了,1脚的充电使能脚,一直保持高电平都不行,

网友:
唉 其实我很多都忘记了呢

网友:
找原来的换上去了

网友:
原型号代换吧……

网友:
兄弟,最近不好代换。隔离保护现在不政党了

网友A:
查BATDRV信号和检查PQ12是否击穿!

网友:
图上只是充放电芯片的,还有一个从电池接口过来的到B+的放电的呢,要是那个管子穿了,或者保隔第二个管子穿了,也会大电流的

PS:我只会看人家修,说错了不要怪我

网友:
搞好了,放电管也拆了,这下好了。

网友B:
跟你说个窍门吧  你把电池放电管拆掉 加个二极管 大功率的 马上见效  我秀电路 短路都是一绝 改线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你说个窍门吧  你把电池放电管拆掉 加个二极管 大功率的 马上见效  我秀电路 短路都是一绝 改线路等

我试过了,这个24740这个管子,我下了放电管以后。单独试了充电电流后,发现电流不正常。可能会有别的问题。还是把充电管给拆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BATDRV信号和检查PQ12是否击穿!

同意这个!或电池已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