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KALG0经验维修 万用表都不用

楼主(2013-10-26):
今天收到一台宏基KALG0的笔记本,客户说通电不显示 大概看了下,说以前摔过。换了内存条还是不行,是主板问题 。谈好价钱 客户说明天来拿,开干 调到19V 开机 发现 电流跳两下跳的不大 没超过0.4A 然后就停在0.4A那里 内存都没过.... 拆机裸板试机  *脏话*电流只有0.2啦 一看就知道CPU木有供电啊 取下CPU 电流还是0.2。 CPU下面有NEC大电容   宏基 东芝 一类的好像是有这个毛病 果断去下NEC 在废板上取下4个NEC电容 补上去 然后通电。电流上去了过内存   然后1A  哈哈好像可以了 裸板接上屏

网友:
其实楼主不用拿这个经验来的,貌似大家看到大电容第一个都会干掉吧

同意,只要一看到那玩意,先换了再说

网友:
大电容也是第一个干的

网友:
你这是废话。。。。。

网友:
为啥我加4个6个都不管用呢

网友:
确实是不用万用表

网友:
电流那么小怎么还能到logo那??

网友:
天意wx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