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G网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3-10-26):
重装系统和驱动精灵都不管用,网卡芯片换了也不管用,死活都有一个感叹号在那,网卡供电也都正常SMB_CLK_ME0_R和SMB_DATA_ME0_R都有3.3,想问大家这网卡工作还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也没有看到什么MAC芯片在那,打算换都没法换了

网友:
装驱动到最后显示“该设备无法使用  代码10”

网友:
打官网的驱动试试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看

南桥的还是EC得BIOS,MAC地址存储在那个BIOS呀?

网友:
pmh
坏了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华硕的机子~~在设备管理器里网卡是感叹号,,但是在网络邻居里是没有本地连接的~~~插上网线也不管用~~~从做系统打官网的驱动也不行~~人家着急就把机子拿走了~~没修道~~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说一声~~~

网友:
这个一般是南桥问题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需要刷MAC地址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我碰见一个一样的问题呢,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我碰见一个一样的问题呢,求解

没解决,因为是被雷击的,换了三个网卡芯片都没好,测条件也正常,也看了一些相关的帖子,怀疑南桥有问题,不修了

网友:
没有MAC芯片的,ICH BIOS里,你这打雷的也不会打到BIOS啊,供电都正常的话 就换个南桥吧,打雷南桥也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