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C10 电流 0.24

楼主(2013-10-26):
一台 三星 NC10 本本 电流0.24A  测电感 L 510   1.8V  L509  5V
L508   3.3V
L507     1V
L506    1.5
内存没供电  PCI  没供电。POWER 灯 不亮。  Q32   1 2  4  5 脚对地短路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木有NEC大电容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最好上一下图,

网友:
nc10是网本吧,供电不全是不会上电流的,网本最容易坏的就是那个灵动,看电压全部,犬的话就是那个u坏了估计

网友:
是 Q31    1  2   5   6脚对地短路

网友A:
无图无真相,那个q31
是那个电路的供电还是其他的芯片都不知道,无法判断,是对地组织很低还是直接是0?

网友:
烧鸡呗 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那个q31
是那个电路的供电还是其他的芯片都不知道,无法判断,是对地组织很低还是直接是0?

P 3.3 v  对地短路

网友:
3.3v对地就是那个小桥坏了,叫什么,不值当搞了

网友:
最好把你的分析带图贴出来。这样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Q31    1  2   5  6  脚对地短路,

网友:
请问接那个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