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65GV-M8主板花屏

楼主(2013-10-26):
联想865GV-M8主板花屏,刚开始为开机跑26无显示,经过查电压换内存cpu无果后刷bios,刷过bios以后可以点亮了但是花屏,这种主板还不能插显卡,请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试

网友A:
会不会 是北桥有问题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 是北桥有问题 哦

怎么测试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