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51125发烫

楼主(2013-10-26):
没找到图纸
3 5V 芯片为51125 。待机偏大0.03
没有35V输出
工作条件1 6脚没有电压
这是EC8502E应该给出的信号吗

从图中看 ALWAY_PW_EN没发出来
这个从EC而来

网友:
查图纸吧看信号从哪过来

网友A:
查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B:
看看后级短路没

网友:
坏了。。。

夏、一抹阳光。 -5 严禁灌水

网友:
肯定坏了。。。

夏、一抹阳光。 -5 严禁灌水

网友:
夏、一抹阳光。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供电 时钟  复位

EC的供电有。时钟也有。复位也有。刷了下BIOS也不行

网友C:
一般都是EC短路,你把EC摘了看看还发烫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后级短路没

3 5 的后机有断开了 换了个51125还是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EC短路,你把EC摘了看看还发烫不吧

拆掉EC没电流了。不烫

网友:
y楼主把io去掉吧

网友D:
EC问题,多半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问题,多半坏了

换了个新的EC 故障依旧

网友E:
芯片发热说明有短路,查下8脚17脚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发热说明有短路,查下8脚17脚对地是否短路

8 17脚对地分别为443 527 不短路且有3 5VREF输出

网友:
如果线性输出不短,3V5V两个电感不短,你再试下,断开电感或极点,然后再测是否有输出,如果有输出说明后级转换电路有短路,再查找排除

网友:
先换个试试呗

网友:
EC 工作条件满足对的话  查下后级  有没有短路

网友:
断开3 5V电感的后级 情况一样。准备再换个51125试一下

网友F:
线性 3V 5V 阻抗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性 3V 5V 阻抗正常吗?

线性阻抗正常 查了图纸 找了个一样的板子拆了个DT=CD RT8205 还是一样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