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不定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3-10-26):
二修的机器,客户不想修,便宜回收,开机电流很大(2,3a左右吧)有时候小一点,不显,北桥,显卡都被搞过,拆下后发现显卡芯片被上家掉点,重制北桥,换显卡,可以开机,电流依然很大,偶尔有不跑码情况,后来查到usb有一电容漏电,更换后开机没问题了
原来是上家没找到电容漏电,闭着眼睛换桥,结果搞到这个样子,本以为捡个便宜

问题来了

装机后做系统一切正常
大概1个多小时后突然掉电,重新开机后几分钟掉电,散热没问题,只用电池也掉,只用电源也掉,貌似机器热上来就爱掉
掉电后可以直接开机
实在头疼了,修不上又心不甘

另外,如果装电池,电池不亏电的情况下电流在0.3,不装电池一切正常,不知道有没有的思路

网友:
bios 有没有关系呢,有些机器定时掉电就是bios问题,不然就是热量问题,其他故障很少

网友(点评):
不定时,热机器容易掉,凉机可以保证ghost win7做完还能坚持一会儿

网友:
准时不?准时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点评):
bios试过了

网友(点评):
时间不定,掉电后马上开机,xp滚动条就挂了,凉机可以用好久,鲁大师测试温度也不高

网友:
会不会是CPU有问题

网友:
北桥下面的焊盘漏电

网友(点评):
这个原理何在?机器上家已经把北桥和显卡焊点搞的很烂了,不到万不得已不想搞北桥和显卡了

网友:
不定时,热机器容易掉,凉机可以保证ghost win7做完还能坚持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