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电压2.6,ENLL电压3.3

楼主(2013-10-26):
手里有块神舟C61S(945)英伟达NF-6100-405-N-a3单桥可触发,风扇转,但不跑码,全板无复位,CPU没供电,MOS管上管G极0V D极11.79V S极无电压,下管均无电压。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566,,VID1和VID4为2.6V,VID0、2、3为低电压。PVCC1~3为11.77,BOOT1~3为11.3V,ENLL37脚电压3.3,跑线到桥....        从中间断开之后ENLL电压1.86V,别的电压不变,芯片换过!还是老样子,求各位大神给点意见???那个VID电压正常不,ENLL是不是有点高啊?

网友:
这些都是我上真U测的

网友:
vid是正常的,enl电压l根据芯片组不同而不同,电源IC跟换过,你确定焊好了吗 不行就加焊桥吧

网友:
不懂,先学习一下

网友:
肯定焊好了啊,因为换完之后电压还是那些。o(︶︿︶)o 唉桥也做了,洗洗睡了  多谢指点

网友(2015-06-14):
老师进来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