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 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候开机不显,什么情况

楼主(2013-10-26):
求大师指点,显卡加焊过。
想先刷下bios,在不行加焊下HM55
华硕

网友:
想先刷下bios,在不行加焊下HM55,还不行就得换HM55了吗?

网友:
听说有升级后的bios ,兄弟们有用过吗?
个人觉得刷bios后,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那天也是遇到一个有时候可以开机,开机了很正常,有时候开机不显,这个是键盘引起的。键盘拔了就好了,有几个按键不可以用。

网友:
刷过4个bios 都不行。。。

网友:
准备来加电容了。我看 了 每个都是100UF 的,可能滤波不良

网友:
并不开机时 和开机了肯定有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