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线,一个无线的路由,是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3-10-26):
一个有线,一个无线的路由,如果是用交换机方法设置好了之后,无线的功能还能用吗?

网友:
就是无线交换机,一样。

网友:
无线的功能或使用还需单独设置才行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没看明白,  不过一般可以这样做,先用有线路由器登录宽带帐号,  然后再把无线路由器设置成AP模式, 用网线接在有线路由器上,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路由自动获取的功能去掉看看

网友:
为何弄二个路由呢,一个无线的就可解决你二个的事 !

网友:
这个你得用桥接。先设置有线。再桥接无限

网友:
我也7楼的观点,那样好多了。

网友:
直接有线当交换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