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3-10-26):
有两块主板,CPU供电正常,时钟,复位都有,内存供电2.1V请问思路。换了内存供电9214还是一样,另个有一个rt9173B,1脚是2.1,测试卡不跑码,请问思路

网友:
2.1V是不是有点高了哦。一般就1.8-2V吧。。还有你的是什么U的主板啊?AMD??

网友:
640针amd的板子,我也觉得高,但是不知思路,

网友:
此主板已修好,是桥虚汗,用bga重汗,上面190下面190,加汗修复,但内存供电还是2.13试机半时还行

网友:
又是桥的问题,沒bga真不行

网友:
映泰nf61d-a2主板

网友:
很好很给力。。。

网友:
学习了,谢谢

Rngon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