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31N REV 2.00跑码到内存就重启,已修复

楼主(2013-10-26):
此板没有集显的,首先拿张显卡插上去也一样到内存就重启,检测了内存的所有工作条件,均正常,加焊了北桥和刷BIOS,故障依旧,最后换南桥修复了这张板。

求加分

网友:
过程,这也太简陋了

网友A:
内存是北桥控制   也难怪楼主弄北桥了 不过 为什么是弄南桥好的呢 求下面的大婶指点 新手

网友:
换南桥 就好了 。

Rngon -4 楼主已经说过了,你还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是北桥控制   也难怪楼主弄北桥了 不过 为什么是弄南桥好的呢 求下面的大婶指点 新手

应该是南桥的信号部分问题,内存开启成功,若南桥没有发出对应的信号,则会掉电处理。

网友:
简单明了~~~~为什么是南桥呢~~~楼主再换南桥的时候有什么思路

网友:
gb的南桥就坏的多    我到修好 好几个了

网友:
值得学习    以后直接换桥

网友B:
难道我的V星G41也要换个南桥试试了???我北桥、IO都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C:
经验不错,替换法.对了想问一下LZ用什么BGA呀,电容好象都没弄裂壳呢.用释纸隔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验不错,替换法.对了想问一下LZ用什么BGA呀,电容好象都没弄裂壳呢.用释纸隔开?

效时的BGA焊台

网友:
bios有提供一下吗

网友:
换块南桥收了多少钱?
2手P31也就100不到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是北桥控制   也难怪楼主弄北桥了 不过 为什么是弄南桥好的呢 求下面的大婶指点 新手

两条系统管理总线 是内存通往南桥的 可能是南桥没检测到内存 之所以跑到内存就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我的V星G41也要换个南桥试试了???我北桥、IO都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过内存

G41也用的GB的南桥,换换试试,应该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验不错,替换法.对了想问一下LZ用什么BGA呀,电容好象都没弄裂壳呢.用释纸隔开?

用锡箔纸隔开也不是100%有效的,我就有一次,隔开了,而且绝无死角,居然炸了,而且是很惨烈的那种,小料都吹飞了。。放弃不修了。这个最好是直接拆下来,几个电容也不麻烦,或者是你上BGA的时候注意掌握一下温度。这个倒是没有100%的防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