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加精,申请转正,HP 4321S开机通病

楼主(2013-10-26):
  如题,HP 4321S我发现一个通病,我已经修好了两台这样的机器,而且还在讯维网上也找到了一个这样的案例,

问题描述:首先查HP大电源头,待机只有0.01,(如果修这个电脑多的人就知道,这个待机是不正常的,应该待机是0.02的,虽然是很微小的差距,但是这个也是很好大概的判断出问题主要出现在那里?修的多的老师傅应该深有体会吧,以后都要好好记住自己修的电脑待机是多少,不要大概,一定要正确的正常待机,这个是罗嗦了,呵呵,)再按下触发开关,电流立马到0.06,过1,2秒掉下0.05再0.02再0.01回到初始状态,再触发一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拆机查看:拆机,裸板,先外观看看,目测,很好,很新,没有其他人修过,

电脑分析:这款机如果你们修过就应该知道,他们的待机是要先IO工作条件好了,才有待机电压3V 5V的,先查3V 5V果然没有,
那就查IO的工作条件,待机时钟,待机复位他们都测试正常,那工作条件正常为什么还是不起来呢,那重新查这个电脑的待机条件,首先最基本的电源供电,19V  ,公共点电压也是有的,19v,HP要开机还必须要一个中间脚的电压,一测试,完蛋了,没有,这么可能会没有呢,我就把掉头,有电源线,我单独量这个中间叫的电压,(这个电压是可以直接量的)还是没有?我就想不可能吧,这个必须有的呀,我就拔掉HP电源线,直接测试我的电源转接头头,一测还是没有,哇,难道我的电源有问题,不可能呀,我就想是不是我的电源头有问题呀,因为我以前用过这个电源头开不了机,但是有时候又能开机,我以为是好的,后来就是换了个头,果然头也是有问题的,我换个头,单独连HP电源线是呀电压7.5V左右,我感觉正常了,就直接连到主板上去,一连主板上在触发,还是不能触发,故障和之前问题描述的一样,难道还有其他问题,不是电源头问题,是电源线问题,拔掉直接测电源线发现也是有电的,插上主板上去就没有电了,难道是短路了,这个发现我高兴了,(之前在那个电源头和电源线问题上纠结了很久,差点以为电源线有问题了,换电源线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电源线价格不费呀,呵呵,本来才收客户100快钱,如果换个电源线就才赚60快钱而已,太不划算了)短路就好办了,没话说直接上电烧,调电压7V直接烧,直接摸,一摸电源线出来那一块有些烫,但摸到个二极管的时候,烫死我了,直接就把他给摸掉件了,手都起了泡,连二极管都直接摸掉了,可想而知温度多高,果然掉了这个二极管就不短路了,哇,高兴,
图纸搭配:

通过图纸可以看出来电源头JP17脚中间脚,输出ADP_ID信号,在往下看这个信号到了那里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信号经过一个PD35对地,果然是这样的,这个信号经过PD35到地,如果PD35坏了,或者短路了就会导致ADP-ID这个信号的电压就会没有,所以之前烧掉这个二极管就是PD35,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电脑触发不了,

问题解决:到了这里问题差不多就解决了,我一般就是直接去掉PD35不装上去了,插线上机果然见到了久违的logo,

解决后感慨:当第二台HP4321S给我的时候,我一看就直接秒杀他,直接干掉PD35,给客户报了150块,感觉钱来的太快了,呵呵,所以以后大家多注意通病,这里为什么说是通病呢,因为我本人就修到两台这样的,而且在我讯维网也查到一个这样的案例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通病,希望能给大家分享下,

顺便附上图纸一份

网友(点评):
你已经是正式会员呢。加精。还不够哦。这个PD35坏的挺多。所以昨晚讲课还给他们讲了呢

网友:
看楼主的贴子又学到一些,谢谢

网友:
谢谢你,我也是自己修道两台一样的,而且在网上查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我就才敢说是通病的,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这个机器修到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这个机器修到的少

这个是I3二代系列的,比较新些好像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加精 估计优先选啊

网友:
恩这个值得记下来

网友:
申请加精,申请转正 谢谢楼主 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加精 估计优先选啊

加精是版主说了算,不是我楼主说了算的,呵呵,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C: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昨晚笔记本远程讲的就是你这个 4321S。今天就看到你发实例了。
笔记本远程班的同学快来围观,看看从这个帖子可以看出什么吗,还记得昨晚说过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昨晚笔记本远程讲的就是你这个 4321S。今天就看到你发实例了。
笔记本远程班的同学 ...

我晕,我是绝对我是自己发现的,绝对是原创,我也不知道你们讲什么课哦,

网友(点评):
我没说你是听了我们课才知道的啊呵呵误会哦。我是让昨晚听课的人来看~学习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晕,我是绝对我是自己发现的,绝对是原创,我也不知道你们讲什么课哦,

因为我修第一台的时候修了很久,主要是在那个电源线那里纠结了很久,以为是那个HP电源线有问题,差点换电源线了,后来就前天刚好又来了一台这样的电脑,直接拆了那个PD35就直接好了,我就想可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昨晚笔记本远程讲的就是你这个 4321S。今天就看到你发实例了。
笔记本远程班的同学 ...

对了,这款机还有一个二极管很容易短路,很大个的一个二极管,当时我没有记,忘记那个了,也是在电源线附近,或者在背面,比一般二极管大很多,

网友E:
围观膜拜一下,不错,是昨晚讲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围观膜拜一下,不错,是昨晚讲的内容

我晕,怎么你们都说我抄袭的呀,我绝对没有参加那个什么学习,也没有在你们那里上课,

网友: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我修了两台同行的,还有一台过路的。一般我都会把它补上去,稳压保护的。

网友:
放电环   防静电的  确实容易坏

网友F:
这早就是一个通病了,不过也要感谢楼主贡献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早就是一个通病了,不过也要感谢楼主贡献的精神

我晕,我以为我第一个发现的呢,搞的我高兴了这么久,原来人人都知道这个问题呀,吐血了,

网友:
去年也修过这个机,也发过贴子讨论过,此PD35不装还会有问题的,会再返修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3442-1-1.html

网友:
哦,这样呀,谢谢你,以后向你们学习,呵呵,看来很多人早就知道了这个问题,我以为我早发现的呢,呵呵

网友:
看来,这个4321S很多问题都出在这个PD35这里,不单单我说的触发掉电的问题,很多问题都可能哦,以后如果那位修到了这台机,我看可以先直接拆掉PD35,再看看可以开机吗?这样不会做很多弯路,

网友:
HP的机器这样的问题修到好多了,都是那个二极管坏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

网友:
哥们,这是我qq67342630,有时间麻烦加下,

网友:
多学习些维修经验,对自己的维修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秒杀了,我刚修到这台,看来你的帖子,秒杀了

网友:
这个pd35 找半天没找到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