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花屏

楼主(2013-10-26):
手里接一台x60花屏的机器,客户描述移动机器或者晃动屏幕都会花屏,更换屏线测试故障依旧,加焊北桥也没解决,不知道是什么地方问题了

网友:
换屏试了没~~~

网友:
怎么感觉还是   屏线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或者加焊一下内存槽

网友:
话说晃动屏幕和机器就花屏,跟北桥有毛的关系啊,屏线你已经换了,换屏了吗,是不是屏线接口空焊····别就干桥扩大了故障

网友:
外接排除是主板还是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