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例示波器简单维修实例

楼主(2013-10-26):
  型号:联想G450,板号:仁宝代工,LA-5081P。机器待机电流0.01正常,触发后电流瞬间到0.02掉电到待机0.00保护,不能再次触发,拆机测板上各大供电对地阻正,根据经验:这种情况一般是待机电压+3VALW或+5VALW后继转换电压有短路引起保护,为了证实是 +3VALW还是+5VALW转换电压短路引起掉电保护。示波器可以告诉准确的答案。 黄线表示+5VALW 蓝线表示+3VALW,看到了吧,黄线直接垂直向下掉,而蓝线是有一个慢慢下降的一个过程,说明问题出在+5VALW转换电压上,直接搜+5VALW名称,到转换MOS管U54, 测MOS管U54 1.2.3对地值为0欧,直接烧机大法接3V电压到U54 1.2.3脚烧,摸到C460发烫,直接拆掉,C460后触发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到此机器修复。

网友:
牛B啊,,,双路追综,,,,,,这个还不会用,,,,,,,,,这种短路,,打值应当了也可以打出来的吧,
就是麻烦点,楼主这办法可以迅速找到问题!

网友:
学习了,有关示波器的该多看看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怎么使用示波器双路抓波吗?操作方法。

wxf
wxf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怎么使用示波器双路抓波吗?操作方法。

网友:
顶一个吧,!
@示波器,早就想买一个了!
一直不会使用!

网友:
楼主强悍! 不看图纸我都还不会量转换的管子呢,示波器更不用说了, 电压双向抓取牛逼!!

网友:
每周发一篇,学习了

网友:
双路抓波波,牛,不过C460短了,测电感应该能插出短路来吧?

wxf

网友:
示波器比较直观,很不错

网友A:
量不同的地方都要调不一样的设置吗

wxf

网友:
牛哦,波波用到极致原来可以如此简单明了,俺也想弄一台练练手

网友B:
上个星期刚买示波器,和基地的差不多,普原100M 1G 采样率,用起来,就是感觉就是爽,哈哈、、

网友C:
想问下为什么5V慢慢掉下去才是它问题    直接掉又代表什么?

wxf
wxf
wxf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为什么5V慢慢掉下去才是它问题    直接掉又代表什么?

你看错了吧,慢慢下降的是3V吧

网友:
文哥龟波功还是那么利害,仰望。。。

网友:
双路追波 我喜欢,不过波波还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不同的地方都要调不一样的设置吗

后续会有更多的讲解,请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下怎么使用示波器双路抓波吗?操作方法。

我要的是加分

网友(点评):
马上给您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下怎么使用示波器双路抓波吗?操作方法。

分多了我的动力就来了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示波仪我也没有玩过

网友E:
示波器耍的好额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耍的好额

这哥们应该是四川的吧,在我印象中只有四川的才爱说‘耍’,耍的好加分表示

网友F:
这种问题,不用示波器一样能搞定。
呵呵。。我修这种问题一般不用出动到波波的。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不用示波器一样能搞定。
呵呵。。我修这种问题一般不用出动到波波的。

都说了,是简单维修,是为了明确故障,这故障就算是给通宾哥也一样能修好,主要是为判断要准确,也是为了给小小白们的一个思路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这点..... 现在大家都会用示波器双路抓波吗??

网友:
楼主十分强悍!!!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 还用不那么熟   羡慕啊

网友G:
是在迅维学会抓波的吗?

wxf

网友:
U54要拆掉烧吗

wxf

网友:
烧板子是个不错的方法,学习了~加分~

网友:
U54最好是拆掉烧比较安全,避免电压串到待机芯片上和公共点上,但我没拆掉烧,是为了速度解决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上个星期刚买示波器,和基地的差不多,普原100M 1G 采样率,用起来,就是感觉就是爽,哈哈、、

多少羊,兄弟?感觉如何

网友:
学习了,又是一个精典的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多少羊,兄弟?感觉如何

我一个同学在网上买的2130,我没在网上买 我买的2300,老板的是优利德的,感觉比他那个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同学在网上买的2130,我没在网上买 我买的2300,老板的是优利德的,感觉比他那个好用多了。。。

必须滴! 不过我网上找都看中了2400的,2130的同学真够胆!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是普源的吧,原来也用过,偶尔会有点问题,用久了就知道了

网友I:
我的也是,哥能帮我测一下硬盘数据线的波形呀,急用

wxf
wxf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是,哥能帮我测一下硬盘数据线的波形呀,急用

你测这波干嘛,
我早就下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是,哥能帮我测一下硬盘数据线的波形呀,急用

QQ732099671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是,哥能帮我测一下硬盘数据线的波形呀,急用

你机器不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不同的地方都要调不一样的设置吗

示波器是修笔记本的利器

网友:
好工具加好技术修起机来就是又快又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下怎么使用示波器双路抓波吗?操作方法。

先设好单路触发条件,比如CH1,先选下降沿触发,再选正常触发模式,最后触发电压当然要设0-3.3V之间,选1-2V的样子最好;这样CH1通道有满足条件的波型就会把波型定在屏上,当然你同时打开CH2通道也会把CH2通道的同一时间的波型显示在屏上;这样显示一次结果之后你就根据情况适当的调TIME值大小把需要的波型抓在屏上。

网友(点评):
那么开始抓的时候是怎么操作呢,设置好后,两个探头一起抓?

网友(点评):
能加QQ帮忙解说教导吗?谢谢了,306287461

网友:
虽然故障不是太难,但是楼主示波器确实用的好,佩服,有空向楼主请教下示波器的用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这双管齐下值得学习!我也常用烧鸡大法,很给力!呵呵

网友:
LZ功力强悍啊,赞一个。

网友:
楼主高手啊,我其实想问一下,这个示波器是两个波形同时扑捉要怎么做呢?

网友J:
3V 掉下来的电压是 转给桥待机用的吗 ?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J:
3V 掉下来的电压是 转给桥待机用的吗 ?

没细心读帖吧,出问题的是5V转换电压

网友:
 看了滴  我只是想问  3V 转换的电是不是给南桥了  ~  求解答 谢谢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在迅维学会抓波的吗?

不是,我是自学的

网友K:
有设备就是好。楼主报下示波器型号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设备就是好。楼主报下示波器型号

普源DS1102E

网友:
楼主用哪款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下怎么使用示波器双路抓波吗?操作方法。

老三 你都是老马了,锯子都用上了,还不知道怎么用示波器?

网友:
看你把 我说的,我小马,小马,示波器也还是在学习。还请多多指教,教我示波器。

网友:
惭愧啊。买了示波器不会用悲催。还得多学学哦

网友:
学习了,我也试试感觉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峰峰值吗

网友:
测量下 就知道5V后面短路?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是非常熟练

网友:
双是一位抓波高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同学在网上买的2130,我没在网上买 我买的2300,老板的是优利德的,感觉比他那个好用多了。。。

我上个你刚起也是买了一个普源100M 1g的 但是 用起来 测边沿触发的时候  测试不是很准  我的QQ是284101582  我么有时间可以聊一下

网友:
学习了。请问你是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网友:
很漂亮.很实用呀!这个示婆器有没有个好的教程给大家看看呢?

网友:
示波器用得很好。

网友:
牛人呀,用示波器维修真是牛。

网友:
谢楼主,又学一招。。。我也刚刚试了。。

网友L:
这种是我就不掏波波出来了

wxf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种是我就不掏波波出来了

那你怎么搞,一个一个换

网友L:
引用 网友M:
那你怎么搞,一个一个换

我一般 打值的时候我就顺便打下转换电压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一般 打值的时候我就顺便打下转换电压

我这不是转换电压引起的掉电,是保护隔离管带负载能力下降引起的掉电呀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这不是转换电压引起的掉电,是保护隔离管带负载能力下降引起的掉电呀

不好意思,把两个帖搞混了,打值是可以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这不是转换电压引起的掉电,是保护隔离管带负载能力下降引起的掉电呀

文哥,你是不是用示波器用到走火入魔了, 我回复的是你之前的帖子哦

wxf

网友:
不好意思,搞混了,你那样是可以打出来的,是可以不用波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一般 打值的时候我就顺便打下转换电压

我这不是转换电压引起的掉电,是保护隔离管带负载能力下降引起的掉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这不是转换电压引起的掉电,是保护隔离管带负载能力下降引起的掉电呀

文哥,你是不是用示波器用到走火入魔了, 我回复的是你之前的帖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文哥,你是不是用示波器用到走火入魔了, 我回复的是你之前的帖子哦

不好意思,搞混了,你那样是可以打出来的,是可以不用波波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L:
文哥,你是不是用示波器用到走火入魔了, 我回复的是你之前的帖子哦

   那个保护隔离带不起负载的帖子很厉害哦,可以私信给个QQ号码?  小弟以后遇到掉电可以请教一下你啊

wxf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那个保护隔离带不起负载的帖子很厉害哦,可以私信给个QQ号码?  小弟以后遇到掉电可以请教一下你啊

732099671 可以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M:
732099671 可以

加的时候注明下,

网友:
我也用的DS1102E,但没楼主这技术。楼主还是自学的,

网友:
有关示波器的该多看看

网友:
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