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8033这种10脚芯片,是不是不耐高温?

楼主(2013-10-26):
我买了2个,焊接上去就短路了,电都没通。。拆下芯片量也是短的。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芯片,焊别的芯片都没有问题。求解释。
芯片

网友(2014-07-21):
焊接之前量过吗,电都没有通,确实有点怪

网友:
确定是不耐温,焊这个温度要控制350度以内,高了就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