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a独立显卡 BIOS

楼主(2013-10-26):
联想 f41a独立显卡 BIOS

联想 f41a独立显卡 BIOS.rar

网友:
收一下,谢过

网友(2013-12-15):
这个bios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2014-10-23):
刚好用到,谢谢

网友A(2017-06-27):
电流跑。0.9~1.0,显卡吹过不行,刷个BIOS看下。

网友B(2018-11-21):
引用 网友A:
电流跑。0.9~1.0,显卡吹过不行,刷个BIOS看下。

刷好了吗???????????我现在也这个故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好了吗???????????我现在也这个故障了,,,,,,,,,,,

我记不清了,不过,我电脑查了一下记录,有查到F41A维修记录,应该是这台,如下: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换了显卡板就好了,我还特意查了一个淘宝订单:

交易时间和我回帖一样,而且交易成功没退换,由此得出逻辑结论,刷BIOS没有好,换了显卡板才好的。
如果一样有显卡板的话,你可以拆一下显卡板,然后上电,看大小写灯能否切换,如果亮了能切换的话,很大概率是显卡坏了。

网友(点评):
当然,你不管拆不拆内存,大小写灯都能切换的话,要排除一下屏。

网友(点评):
上面打错了,是不管拆不拆显卡。这个只限我当时我碰到的机子是这样的现象,不保证所有机子都能通过这个方法进行简单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不清了,不过,我电脑查了一下记录,有查到F41A维修记录,应该是这台,如下: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换了 ...

非常感谢,谢谢了,我试试,搞好了,我叫你,,,,,

网友(2020-05-12):
下载了 谢谢  实验下下

网友(2020-12-05):
这是版本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