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1370 k99 正常待机电压有几个?

楼主(2013-10-26):
请问  AIR 1370 k99 待机除了有3.3v   是不是还应该有1.05v啊  现在是有3.3v 就是不触发,
像 AIR 的机子正常应该有几个待机电压, 知道兄弟说一下啊。。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好搞呀

网友:
不图纸可以找的到的

网友A:
这个你看下电池检测信号,BATLOW 。绿灯亮不亮。这个电源头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看下电池检测信号,BATLOW 。绿灯亮不亮。这个电源头也容易坏

你说的是不是PM_BATLOW_L这个信号啊   这是EC发给桥的啊

网友A:
是的高电平才可以,检测电池的。

网友B:
待机有3.42V 3.3V 0.9v 三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高电平才可以,检测电池的。

没插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有3.42V 3.3V 0.9v 三个电压

嗯  就是没有0.9v  像苹果AIR  能让小绿灯亮起来的主要信号或电压有那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  就是没有0.9v  像苹果AIR  能让小绿灯亮起来的主要信号或电压有那几个?

亮灯的总线条件有很多。待机3.42  ACOK  还有onewar总线还有待机3VS5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灯的总线条件有很多。待机3.42  ACOK  还有onewar总线还有待机3VS5等

比如说出几个常维修到的呢?

网友:
绿灯不亮说明待机不正常,所以不可能开机的!查查少哪个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