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宽带装路由器就上不了网

楼主(2013-10-26):
电信宽带只用猫拨号上网正常,接上路由器后无线能连上,但上不了网,设置都没问题,这是什么情况?路由器电脑都换过,都没问题。难道是电信做了什么把戏?

网友:
端口开的有问题你要打电话问电信了 多开端口

网友:
设置问题.暂时还没见过不能接路由器宽带.接上路由器后无线能连上,知道没有路由器只要通电.无线都能连上.就是上不了网

网友:
换个网线试试

网友(点评):
你说得对,网线也有可能,如果不是你睿智,我的智力根本想不到。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我的IQ不高,你做过专门研究?胡说有意思吗?

网友(点评):
你智力有问题就没资格鉴定我的IQ。

网友:
以前我 也 遇到过是客户欠费照成的后面交费就OK了 ,不知道你们是这样 不

网友(点评):
欠费会导致电信封杀路由器?闻所未闻啊。

网友:
IP  DNS改自动获取了吗?

网友(点评):
你是非正式会员,这样的回复是合理的。

网友:
MAC克隆下试试

网友:
有的电信限制了的,只能一台机器上网,我遇到的是一种特定的套餐,只能一个机器上网

网友:
设置问题吧,问问电信

网友:
说得不够详细,
没说清楚路由器的WAN口是不是拨上号了?利用路由器的特殊拨号方式看看

网友(点评):
因为不懂,所以不详细。

网友:
要登录你的路由器看具体信息才好判断。

网友:
有没有试过更改路由器的ip地址啊?

网友:
进路由器里边看运行状态,如果是拨号成功但上不去网,那么多半是MTU设置问题,或者封路由功能了。如果连拨号都不成功的话,克隆MAC地址试试看。绑定MAC地址的话,拨号是不会成功的。
顺便回3楼的,好多路由器都不能接到某些网络上的。因为有限制的网络会封杀一部分路由。只是你见的少了就觉得没有装不上的。

网友:
电信搞鬼的情况不较大

网友:
看来在工厂里已经发现有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