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KT9-M2 V1.4主板 CPU供电略高,发烫,怎么办?

楼主(2013-10-26):
今天接到一个七彩虹C.KT9-M2 V1.4主板,顾客说 开一阵后自动关机。 CPU发烫。。
我接过后,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上假负载。上电源 自动通电一下又自动关了(不知道现象这个正常不正常)。短接开关针。可以启动了,有复位。于是量CPU供电下管D极,1.59V,是不是有点高,正常默认的假负载电压应该是1.54-1.56V,不过先不管他,有复位 有电压,先上U试下,上了个AM2 5200+ CPU 能点亮,直接进CMOS里 看各电压情况,发现都是比较正常的 有11.95V, -11.96V,3.32V,1.78V,CPU是:1.39-1.37V偶尔跳动着。CPU温度显示:78-80度,这个CPU电压是不是高了一点点,正常是不是1.35-1.37V这样呢?量了一下这个板的CPU供电管理芯片ISL6566  9脚反馈FB 有1.54V 应该是是正常的反馈电压吧?12脚1.54V ,13脚1.39V 脚位图在下面。不过先不管,先开机进XP桌面看看。能正常进桌面。功能都正常,有声音,能上网。一边上网 一阵后 一边摸CPU散热器感觉不是很烫呢没78度的那种感觉呢,是不是BIOS误报了?。。再摸一下CPU旁边的电感。有点点热。但不算很热。感觉比正常的温度热一点。好象又有点不是很正常的温度那样。。。。跑3D 一会确实是自动关机了。。。。。但温度觉得没上80度呀,BIOS里设置是90度才自动关机的。

帮分析一下 这种问题是什么故障呢,CPU周遍电容 还是管理心片,还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3-10-29 11:36):
我把探测温度的IO脚边的相关电阻 又30K的换成8.2K的 BIOS里显示温度50度左右了,不会自动关机了。CPU发热应该算是正常了。

网友:
不管那么多 找个6566换了就知道效果了

网友A:
做好点cpu的散热嘛,,按你所说的貌似问题不在cpu这块吧,换个显卡试试?

Rng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好点cpu的散热嘛,,按你所说的貌似问题不在cpu这块吧,换个显卡试试?

换个显卡?得有个理由换这个吧。会不会是IO温度控测不准?

网友:
换个好点的风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显卡?得有个理由换这个吧。会不会是IO温度控测不准?

跑3D。。才关机。。。

网友:
我把IO 83697HG 的CPU温度控测脚 103脚(TVIN2) 连接的电阻 303 改为01C 后 降到了50多度。。 难道是电阻的问题??? 另外我测换下来的303电阻有123K 不对的吧? 应该是30K吧!

网友:
CPU烫涂硅胶,上风扇。我之前碰到的也是掉电,不管怎么防热措施都没用,换了总线和CPU的管子,还换了芯片跟电容,还是不行。连师傅都没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有个理由换这个吧。会不会是IO温度控测不准?

维修这行很多东西想找真正的原因啊 那不好找  部分故障需分析  部分故障是靠换零件换出来的经验  不换就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维修这行很多东西想找真正的原因啊 那不好找  部分故障需分析  部分故障是靠换零件换出来的经验  不换就不 ...

这样啊,那感觉这样 要配好多元件才得哦。料板都要放几层格子了。。笔记本的料板更加要多,而且也贵呢。没大几千块钱的料板 和零件估计搞不了维修这行呀,还得整维修工具,一个BGA都好几千了。。修一个板才30元。。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本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那感觉这样 要配好多元件才得哦。料板都要放几层格子了。。笔记本的料板更加要多,而且也贵呢。没 ...

是啊  你说的那些条件都得具备啊   一句经典话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一个维修店  没几十 百把张料板 怎么修 ? BGA机器别把他的那么神  有便宜的 淘宝找找

网友:
有可能是超频啦CPU

网友D:
把主板BIOS清零试试,然后不行先换个CPU,看看情况。如果还不行,仔细检查CPU供电部分。1.5V核心电压应该不算是超高吧,1.2-1.8V应该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你说的那些条件都得具备啊   一句经典话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一个维修店  没几十 百 ...

谢谢建议,对了 备几十 百把张料板好还是奋几百个零件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主板BIOS清零试试,然后不行先换个CPU,看看情况。如果还不行,仔细检查CPU供电部分。1.5V核心电压应该不 ...

我把探测温度的IO脚边的相关电阻 又30K的换成8.2K的 BIOS里显示温度50度左右了,不会自动关机了。CPU发热应该算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