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烧了,求助,内有图片

楼主(2013-10-26):
图2中 拿几个电阻,2.2欧.6.2K两个估计是应为温度太高,现在引脚的都虚焊,有1个直接焊脚烧美了。。现在测量桥堆挂,还有1个F10JZ47的1 2脚只有10欧。。现在图1上边的SDZ2.3.4连焊盘都掉了。。

网友:
现在就是不知道那些SDZ连到一起是干什么用的。。特求助高手

网友:
应该是稳压管

网友:
换了吧 烧太厉害了 修好也不稳定的

网友:
不知道兄台修好了没?

网友:
得换很多地方的

网友:
看见电源头疼 是我就直接换了

网友:
你要是修好了没问题就利害了,也许你就修不不好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  这样都要秀

网友:
那是MOS管,肯定也一起烧掉了!

网友:
板都碳化了,修不住的,除非你把板挖个大洞

网友:
你要是修好了没问题就利害了,电源这杀伤力武器,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了的,稍微不留神就会走火。

网友:
别修了 ,好了稳定性也不好,再把别的烧坏了,就赔了

网友:
烧成这样了,一般都不修了,修好这个的时间,不如修点别的,换了也不贵,还稳定,客户还说你牛,就算修好了,到时搞个不稳定,客户还说不好。

网友:
这个是彩超机上的电源!不知道台式机ATX的电源!所以还是有维修价值的

网友:
旁边的二极管、三极管都换了吧。。。。。。。

网友:
这板烧的很厉害啊,估计是不好修了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烧的板子一般都会损电阻,你把坏的整流桥,开关管换了之后,测每个电阻好的没?

网友:
烧成这样了,一般就没必要修了,修好这个的时间,不如修点别的,换了也不贵,还稳定,客户还说你牛,就算修好了,到时搞个不稳定,客户还说不好。

网友:
焊盘都掉了没法修。

网友:
电路板都烧坏了吧,你说不好还得飞线,多麻烦哦

网友:
我们这有个同行修显示器老牛逼了,速度杠杠的,上次一烧的一塌糊涂,修好现在都没问题,
不过我都是直接换了

网友:
还是换了吧,修了不稳定还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彩超机的电源你直接换新的也可以赚到钱啊,
何必去修,费力不一定能讨好

网友:
呵呵,还掉件啦,我看修好都可能用不了多皆啦,

网友:
是我的话就不修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