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2007款白色一体机开机没声音进系统一样, 外接耳机也没声音

楼主(2013-10-26):
imac2007款白色20寸一体机,A1207
开机没声音进系统一样
请教 一下高手,这种情况是声卡坏,还是功放(MAX9714)的可能性大
外接耳机和声音都没有声音,苹果内置喇叭都没有声音。连开机都没有声音的
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功放MAX9714到喇叭之前的电感是OK的,不知道我接3.5寸接口是否也经过功放了,如果没经过,应该和功放没关系吧,求高手,谢谢!

网友:
耳机有没有声音啊

网友:
先试一下耳机有没有声音在考虑功夫芯片

网友:
外接个试试呗 有声音就是内置的问题么 没声音再查声卡

网友:
用示波器查比较方便这种故障

网友:
就是外接耳机也没声音的,这样可以排除MAX9714了么?

网友:
左右两股黑白线是接自带音箱的,螺丝孔左边是外接耳机口,口在背面

网友:
看下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了

网友:
我是小白,看来还得找师傅修了,这主板太难拆了。如果是功放坏掉还比较省事,声卡芯片在反面。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口的问题,有的换下耳机接口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提议不错

网友:
先确定软件问题呀  看BIOS关声卡禁用子类的    然后系统下 声卡驱动?声卡能被发现不···再硬件·

网友:
苹果一体机没有BIOS啊,苹果系统里面,可以调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