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110 开机不显示 少显卡电压 CPU集成电压

楼主(2013-10-26):
(无正文)

网友:
先修显卡电压

网友:
查找显卡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先把显卡电压修出来,显卡好了,CPU可能就不用修都好的。

网友:
楼上不对,集成显卡的电压应该是跑马后开启的

网友:
所以应该从不跑吗的角度修,先刷BIOS

网友(2013-11-29):
检查sys_pw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