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跪求,大神进

楼主(2013-10-26):
求DELL5010笔记本北桥位置
修好了,我加焊北桥好了,刚开始开机报警7声短.

网友:
显卡和CPU中间的就是北桥

网友:
谢了,知道了,那主板电池旁边那个又是什么么?

网友:
呵呵 不知道就搜型号  我认电源芯片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忽然间又很有信心了

网友:
哈哈,这块板子刚开始开机报警7声短,我加焊北桥好了

网友:
我很意外你不认识

网友:
北桥一般离CPU比较近。南桥要远一点。现在的显卡一般是独立显存的,所以周围一般会有显存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