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笔记本 屏线烧了,修好后变成了四个画面

楼主(2013-10-26):
            昨天接了一台SL400集成显卡笔记本外显(外显一切正常)内不显。
            拆机后发现屏线烧了,这个屏线是从屏轴走线,经过长期的使用摩擦把屏线绝缘线摩开了。
            换了新的屏线和屏,还是不亮机。
            经检查没有+lcd_VCC供电(3.3v) 把供电修出来以后,内显就变成了四个画面(如图)。
            查了所有内显的信号对地值全部正常,没有足够数据证明北桥坏,没敢动北桥,请大师指点一下,
            是不是还有没查到的地 方,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0-28 10:22):
此机更换了北桥OK了,详见35楼图片,谢谢各位大师给出建议!

网友:
换了全新屏和线还是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
这不是缺色吗   应该是北桥的 问题   或者你测下屏线接口  看下电压和信号是不是都出来了

网友:
很像显卡故障啊

网友:
对着图纸看下
蓝色的信号线

网友A: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试

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你仔细看看排线接口有没有断线的 或者量量北桥那边的组织看看有没有不正常

网友:
没遇过,不过颜色也不对

网友C:
加焊再说,个人感觉是北桥虚了!!

网友:
兄弟,有再次外接吗?我只修过分四个屏,是显卡故障的!

网友:
你的屏线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外接也是一样的吗,内屏是不是坏了,或者电路哪里坏了,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再说,个人感觉是北桥虚了!!

屏线烧坏了,不是虚焊,如果是北桥的问题,就是把北桥的内显模块烧坏了

网友D:
我遇到一个SL410K 死活都修不好!

网友:
看样子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主板上屏线接口周围电容没有坏的么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被短路烧的    一般是北桥内部型号    做好更换北桥的准备

网友:
北桥坏了,换北桥吧。。。。。

网友:
楼主换了屏线和屏还是这样的话,那肯不是屏线和屏的问题了。看看显卡吧。

网友:
桥坏了  换个吧 !

网友:
先换显卡的显存看看

网友:
应该是LVDS信号不正常

网友:
量一下屏部分的数据线看看,显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接口有无异常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学习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一个SL410K 死活都修不好!

换人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比我们还专业还来问????

我是这么认为的,来发帖就是看看大家的意见,是不是我误判,因为换北桥有一定的风险,而且这个主板很贵。

网友:
果断换北桥,不要犹豫,也不要怀疑

网友:
没有换北桥的原因就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发帖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北桥坏,明天订一个北桥,换了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查下屏借口信号吧

网友F:
我觉着还是屏线的可能性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着还是屏线的可能性最高。

都已经修好了,换了北桥。

网友:
呵呵显卡  集显 考虑桥吧

网友:
显卡故障哦 ...........

网友:
大虾 真多,小弟学习了

网友:
换北桥应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