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惊天大故障!!求助!!

楼主(2013-10-26):
今天接了一台E420 故障现象为:待机0.03不触发,拆机测量有3V 5V 由此看出是D95280的问题?换后机器触发了电流跑0.30 或者是0.45 没有掉电!正常应该掉电的!因为此机器在别处修过有刷了BIOS还是一样!触发后没有CPU电压!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的D95280了!下午有接了一台E420 也是待机0.03不触发!拆机测量3v5v电感上电压0.62换了D95280后 触发了!但是悲剧有出现了!和上午那台一样没有CPU供电!各位朋友有没有碰到过的 !有的话大家出来说说!急等!!!!!

网友:
D95280这芯片假的很多。  而且这芯片很贵。 还有这机器小板上的网卡芯片容易出问题。 你参考下吧

网友:
芯片假的很多呀

网友:
量下工作条件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别想多了

网友:
具体测芯片工作条件,高价芯片,有假的可能

网友:
95280正常产生3V 5V和PGODD电压就不要死瞌待机部分了,按时序查啊。

网友:
电流都能跑0.几了 还磕待机部分? 没有CPU供电查条件啊

网友:
同意先查下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