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待机CPU风扇转,指示灯亮。

楼主(2013-10-26):
  前两天接到一台联想Y450开机不显,电流跑到0.4左右停在这里不动了。 听客户说进水了,我拆开看进水不多我用洗板水洗了一下,好了能进系统我关机准备装机。关机后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关机后CPU风扇常转。 找来联想Y450的电路图,打开机电路图查CPU风扇接口CN21的供电+5V_F,是由+5V经过U3芯片转换而成,再追查+5V是由5VPCU经过PQ11转换而成,与PQ11的G极与PQ7的G极相连,而PQ7是将3VPCU转换成+3V,也就是说5V后继输出的+5V和3V后继输出的+3V的后继输出的控制是同一路,都是由+15V经过PR97和PR99电阻分压得到12V左右的电压来控制PQ7和PQ11的导通,另一端接PQ27的D极,PQ27的S极接地,PQ27的G极连主供电VIN经过PR152和PR153的两个1M的串联,也就是说当接上电源的时候19V经过PR152和PR153电阻分压得到一个9.5V的,我一看正好是进水的地方就把PR152和PR153给换掉了,换了之后奇怪了和进水之前一样的电流跑到0.4左右就不动了,哪里还有不对的吗?
我又看了看图纸PQ45的C极为0V,正常应该为9.5V是R152发出来的电压。我看一下板子居然有断线的,我飞线过去,插电源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电流一直上,联想开机换面出来了。

网友:
情况一样,我的也是这个部位进水了

网友(2013-12-02):
小样 线弄断了吧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在无线网卡和PCI插槽那旁边进水,那个地方进水就爱待机的时候灯是亮的。

网友:
再去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