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50-I3开机卡LOGO

楼主(2013-10-26):
一台神舟A550-I3机器,此机是二修机,拿来时开不了机,硬盘接口被人搞坏,南桥芯片加焊过。现在机器修到可以开机显示,硬盘接口也飞线接好,就是开机会卡神舟LOGO不动,可以正常关机,偶尔也能进去系统,大多数是进不去不会动的,BIOS刷过几个都一样,请问各位有遇到过此情况吗?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一般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被人家加焊了 你要考虑这个南桥

网友:
USB口 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碰到过几次宕LOGO基本都是USB口的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