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华硕 版号K42JA_MB 内存贴号K42JP 开机不显 已解决

楼主(2013-10-26):
机器一开始是上电流到1.42A左右就不懂了。刷了K42JA的BIOS不行
又刷了个K42JP的还不行
接了个DEBUG口到诊断卡跑码到60不动了
后来在网上搜了搜吹了以下CPU供电芯片就好了
供电芯片是RT8856
希望有此机器的朋友可以参考

补充内容 (2013-12-1 17:20):
机器后来返修回来了。经过几天的查找论坛,有说是1.05V电感的问题。
用烙铁换电感当时好了。一会就不行了。最后更换了这个电感边上的一个管就好了。

网友A:
你好朋友这个现象我也遇到了 不过管不长的 治标不治本 用了一段时间又是这个样子 现在机器还在我这边 准备在详细看看

网友:
没碰到过,难到CPU供电IC虚焊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先修好在说。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最近这种K42的机器遇到太多太多,有显卡虚汗、南桥坏的,还有BIOS刷好的,但好多的问题,电流跳变正常,显卡换过,桥换过,BIOS刷过若干不得好的

网友:
说不定过几天又会回来的

网友(点评):
这位同学,你是在送祝福么

网友:
我遇到的加焊一下显卡好了呢

网友:
应该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这型号不显的问题好多,我修过几台,但技术能力差没有彻底解决好,有人说写BIOS,有人说焊桥,有的说换电感,还有说拆几个电容的。我全部都试了,有一台还换过桥和显卡,有的用了几天,有的用了一个月就重返原形了。期待高手真正找出故障并原因修复。

网友:
准备定个一样的芯片换上试试。机器凉了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坑爹货,各种怪问题!你这个肯定会回来的。。。

网友B:
换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本来就和这个芯片没关系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坑爹啊……

网友:
你等着反修吧!你这问题是通病,不过现在还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修不好的时候放放   也许突然来灵感·

网友:
真正的坑爹货

网友:
学习一下,华硕的本子从来都是弄着弄着就不亮了,迷糊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事  刷过2个

网友:
楼主的思路 真好  现在修机器还是没有思路

网友:
遇到过 先搞的显卡两天返修搞CPU供电 有两天了 还没回来 呵呵

网友C:
哈哈   我想你应该是看的我发的那个帖子把   我的机子又回了了   换了RT8856 还是不行  现在机子还在我这里呢  准备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我想你应该是看的我发的那个帖子把   我的机子又回了了   换了RT8856 还是不行  现在机子还在我这 ...

我后来有看了看网上,说是CPU 供电芯片下方有个八角的小心片。重新焊以下可以。我的还没返修回来

网友:
这种机器的CPU供电芯片最好换个

网友:
能走码到60 该不是cpu 供电芯片问题吧

网友:
还是换了保险些,吹亮的东西,我总觉得不会正常的

网友:
路过,我还没遇到

网友:
路过,我还没遇到,学习

网友:
真在修此机  谁能给个确切的办法啊   着急啊

网友:
太坑了 当时接到机器吹了一下显卡亮了 以为修焊了 直接干显卡 干完了亮机 点四五次 装机一半 开机第一次没亮 故障又出现了

网友:
最不爱修华硕的了  没点位不好修   以前碰到吹一下EC好过的但弟2天又不行再吹下又好了 郁闷   换了也一个鸟样

网友:
我前两天修了一天K42JA的,客户拿过来说时亮时不亮,  电流1.42跳几下就不动了,  看起来像显卡问题,我也是无意中吹CPU供电芯片就好的,

网友:
把CPU电感旁的4个场管换了

网友:
我这里手上也有一台,返修两次了,有时修把壳子拆开就亮机了,关掉再开又是原样子,开机到1.45左右不动。这款机子还真是头疼。

网友:
有个和你一样的,加焊不到3天回来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喻庆国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本来就和这个芯片没关系

这位朋友貌似你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哦?能说说不?

网友:
BIOS问题居多啊

网友:
1.4A不动有内存没过CPU电压没出

网友:
不行了。有返回来了。看来还是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
老话了,看看附近有没有小的排阻,一定是块头非常小的那种,别测试,直接换了试试

网友:
没有用的..这个机器应该是滤波不良造成的....

网友:
现在华硕做的东西越来越垃圾了

网友:
遇到同样的一台K42JP,加了两个330电容,不行,加焊了RT8856,用了不到一个月又回来了,不行,有说换电感好的,不知行不行,有空试下,有说换RT8856行的,但也有说不行的,没办法了!

网友:
每次都是加热下RT8856后就能正常开机!正常开机时供电0.98V  不正常时0.87V!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个K42JA 了,加焊一下CPU 供电IC好了一下,又不行,CPU 供电加了两个470 的电容,有时显朋是不显。

网友:
有些机器会吹吹就好了的,但是怕过一段时间又坏了。

网友D:
我今天修的是JC的  电流1.5不亮  修好了

网友:
吹下芯片只是可以暂时正常的,很快又不行了,这是个通病来的,但是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大家都还没找到,大家一起努力啊,找到分享下!

网友:
华硕的机器电容坏的多 性能不良

网友:
有很多K42加个两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我这个是有时亮有时不亮,我看有些同学也是这毛病,看来是个通病了。你们试过EC上方的up7706么,烫的可以,还没查具体是什么芯片

网友:
会回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滤波的问题  我记得就是 我以前搞过   也是风枪吹一下   冷了之后又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修的是JC的  电流1.5不亮  修好了

可否说下你修的哪里好的?能保证不返修吗?否则别在这里说话,这里是论坛,不是装B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朋友这个现象我也遇到了 不过管不长的 治标不治本 用了一段时间又是这个样子 现在机器还在我这边 准备在 ...

好像碰到过那么一两台坏的,不过也不是很多吧,不算通病吧

网友(2013-12-01):
引用 网友E:
可否说下你修的哪里好的?能保证不返修吗?否则别在这里说话,这里是论坛,不是装B的地方!

我帮你回答一下。是1.05V电感旁边的管换掉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13-12-2 10:17):
你改电阻用风枪了吗。我始终用的是烙铁。风枪稍微一吹就有可能好

为啥子我只改了一个电阻就好了呢?你那个是会返修不?

网友:
我的这台现在也是这个情况。。。刚开始是二条内存同时用。不行。。。吹热下CPU供电Ic就好了。。又返修了。。直接换掉CPU供电IC。。整套管也换了。。。现在故障还是时有时无的。。。大神们。。求解呐

网友(2014-01-15):
今天遇见一个华硕K42JP的机器 电流到2.1A 不亮机,还以为是显卡,做了以后还是不行,有的说是BIOS 和CPU供电,加焊CPU供电现在开机,

网友:
高手在民间的,我搞过一次是两个下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本来就和这个芯片没关系
同有一台机器,吹芯片好了,怕返修在测试,求解到底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