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液晶显示器滚动水平线

楼主(2013-10-26):
IBM液晶显示器全屏随机向上或向下滚动水平线,如图
电脑刚开机正常(即在dos界面无故障),进去电脑bios设置也没有这样的故障滚动水平线,但主机进桌面后就这样了,
分辨率1024*768,刷新率是60

求大神飞个解决方法,拜谢

网友:
那个一横横的水平线条不停在上下滚动,有时越滚越慢就下上滚

网友:
电脑刚开机正常(即在dos界面无条纹),进去电脑bios设置也没有这样的故障滚动水平线,但主机进桌面后就这样了,分辨率1024*768,刷新率是60,
请问大神们有得修不?

网友:
要么驱动板坏了、屏坏了。。。。。。。。。

网友:
搞一下屏线    不行就是驱动版或者屏

网友:
电脑刚开机正常(即在dos界面无条纹),进去电脑bios设置也没有这样的故障滚动水平线,但主机进桌面后就这样了,电脑设置分辨率是1024*768,刷新率是60

是屏或屏线????

网友:
有点像CRT的行不同步哦

网友:
要不是屏要不是驱动板。就这两样了

网友:
先用通用套板点下屏,看屏有没有问题。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有代换试试么?

网友:
建议你把显示器放到另一台主机上试就知道显示器是好或者不好了,如果进系统桌面就会出现的话,那就是显卡的问题大点,你也说了,进BIOS没有这样的条纹出现。显示器我一天都要修10台左右呢!

网友:
楼上正解,建议直接送修。

网友:
你先排除是显示器问题还是主机问题,拿别的主机测显示器。如果还是一样,那么就是显示器的驱动板、屏线、屏问题。如果没了得话,估计你原本的主机有问题,插拔显卡试试。

网友:
先换一个通用版的驱动板,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更换主机试过,故障一样,不是主机的问题,显示器连主机的数据线也换过,还是这样

网友:
电源板,要么驱动板、屏线、屏问题,,,,我说各位大哥,液晶显示器除了这几样东西还有别的吗?

网友:
还有可能是干扰引起,周边有设备干扰显示器

网友:
楼上都没个准我看是难了,直接换人  换一台吧

网友:
不用看了 屏挂了

网友:
也有软件冲突引起,软件都删了看看、

网友:
我认为是屏坏了  很有可能是屏 主芯片

网友:
换根VGA线试下

网友:
故障范围已经缩小了,那就好办了啊,用通用板点屏看看吧,一样一样来代换你就知道了,

网友:
1  换好的VGA线   2拆开  3看电容 大滤波 小电容   4点屏  5改换哪里换哪里

网友:
通用套点屏,确定是板子还是屏~

网友:
接到DVI接口看看现象  别接模拟接数字信号

网友:
楼主  试一下  刷程序    以前飞利浦有一个19寸的故障有点像

网友:
高手们别说我误导啊..曾经有一台显示器.我记不清楚了.差不多的故障.是水波纹..很严重的..我刷程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