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掉电. 奇怪.

楼主(2013-10-26):
Y460 能显示. 温度高. 进系统掉电. 散热片 CPU 换过,A卡, 哪位大哥遇到过.BIOS 刷了.主板问题,不好下手.,会不会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看看C PU背面是不是有个大的四四方方的电容呢,有就换掉就好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温控出问题的真的少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在DOS下掉电吗?用示波器抓下供电看下是不是滤波不良。或者你抓信号是哪个先掉

网友:
能不能用鲁大师测下温度,如果是CPU温度高,找到CPU的温控电路检测下。

网友:
CPU风扇转不转?

网友:
进系统掉电的话,南桥也有可能喽

网友:
可能的地方多着呢,慢慢玩吧,这种故障算是最难修的了。。。

网友:
掉电这种问题很难搞啊

网友:
换显卡,刷南桥升级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