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类似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26):
最近没机修,较闲,今一客户拿一台HP 4416S机器过来修,描述故障是时能开机、时不开机。机子是AMD的AIT独显机器,接手一看测了两遍都正常,测第三遍的时候电流跑到1.7~1.8左右跳变不显。客户使用的是原装适配器,在论坛查了一下,居然有人有换适配器好的,心中满是疑惑。好了,二话不说,拆机。取出裸板全机测了一下,电压都正常产生,取下CPU上带灯假负载正常用,查了下论坛发现此机有三个通病,CPU、BIOS、北桥。手头无此CPU测试,论坛里有人说此机电流1.7左右跳变,是BIOS通病刷完保好,好吧信他一回,二话不说找个BIOS刷上,装起测试故障依旧。此时陷入沉思......
就在这时受到一“高人”指点,说是北桥,好吧,拿起风枪对着北桥底部吹,测试亮机,问题找到,拆下CPU、内存上BGA,加焊北桥,故障修复。
小弟不怎么会发贴,是个生人,不喜勿喷。

网友:
怎么没人,支持下小弟吧。

网友:
AMD芯片组的通病就是北桥。无论是什么机型。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M5010  开机闪屏 还闪  还缺色   插屏线  换屏没用最后吹北桥  216-0752001

OK

网友:
受教了,AMD的问题真多啊

网友:
楼主请问吹北桥正面行不行啊?

网友:
用风枪吹北桥底部小试一下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非也  直接吹北桥晶体    温度自己去掌控

网友:
这个问题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我都是正面试吹一下,大部分都是行的。

网友:
吹得是桥的背面吗

网友:
AMD的好啊,问题只有北桥

网友:
碰到AMD的机器 电流0.9以上的就直接先干了北桥再说  不好再找其他问题

网友:
AMD CPu容易坏北桥

网友:
AMD 北桥问题较多

网友(2014-06-30):
这机器北桥坏的多,通病了

网友:
CPU坏的少,bios坏的基本上没有见过

网友:
AMD的容易坏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