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了,啊,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10-26):
求救,L6713A   SS-32脚用表笔,或者镊子点一下就有cpu供电跑完码,是什么回事,102电阻没坏
不点就无复位,没cpu供电
后来把电阻去掉,直接焊两头直通,上电开机跑马,显示亮

网友A:
SS脚是软启动脚吧,接一个电容。它的电不能漏掉。
你表笔点一下,可能加了电。

网友:
量32脚和什么相连的看相连的元件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查其工作条件试试加焊

网友:
和103电阻,电阻好的,连到一肖特二极管,二极管的另一头有3V多的电压,但是点这头也可以有电压了,换过管子,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脚是软启动脚吧,接一个电容。它的电不能漏掉。
你表笔点一下,可能加了电。

和103电阻相连,电阻好的,连到一肖特二极管,二极管的另一头有3V多的电压,但是点这头也可以有电压了,换过管子,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