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630N不触发

楼主(2013-10-26):
有3V5V
我测量的IO:
   ES_RST      3.3V
  AC_IN-        为0V
  晶振起振 电压     1.57V       1.42V
  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  19V
  IO换个一样的问题
BIOS现没有刷 , 南桥不起振
    现在没有思路
        各位大师傅们

网友A:
ACIN应为3,。3v,

网友:
查待机部分,。

网友:
按时序来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应为3,。3v,

   好的
   我再看看
  谢谢

网友:
按时序修,ACIN是高电平

网友:
看看时序,看看待机

网友:
acin 应该是一个稳定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
AC-IN都没有出来EC怎么可能触发呢!先把它修出来再往下面查吧!

网友:
还是查下ACIN吧

网友:
楼主加油啊,等你好消息

网友B:
这水平 ACON 都低电平了 还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水平 ACON 都低电平了 还没思路

   是AC_IN         AC_ON 3.3V

网友C:
AC_IN- 应该是3,3 你看下充电芯片发出的ACOK哪里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_IN- 应该是3,3 你看下充电芯片发出的ACOK哪里正常不?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