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DV4-3010tx

楼主(2013-10-26):
我有一台DV4-3010TX,就是不小心把屏线接口上的高压板上的3V电压短路了,3.3V调节亮度的电压也出现问题,我把高压板上的开关维修好之后,调节亮度的电压没有。
现在机器开20分钟左右就自动掉电,不知道是哪方面问题,请高人点点,谢谢!
掉电

网友(2014-01-01):
最后修好没,是什么问题 ?现在我也有一台同样故障的

网友:
调节亮度的电压没有,修好了没,先刷BIOS不行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2014-09-12):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吗》发上来吧,坛里没有哦

网友:
这款机型DV4-3010TX,用的是LED的屏,不知道哪里的高压板,请楼主说清楚些哦

网友(2014-11-17):
能把这机器的BIOS分享出来吗????